英威腾变频器维修故障的现象及判断方式

楼主(2019-10-09):
本人将英威腾系列变频器维修中出现的几种常见变频器故障现象总结出来,以便在工作中能够快速的发现变频器故障和变频器维修问题提供帮助。
(1)变频器上电跳闸或变频器主电源接线端子部分出现火花。检测办法和判断:断开电源线,检查变频器输入端子是否短路,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短路。引发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可能是整流器损坏或中间电路短路。
(2)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变频器检测办法和判断:断开电源线,检查电源是否是否有缺相或断路情况,如果电源正常则再次上电后则检查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有电压,通过以上的检查一切正常则可以判断变频器维修故障为内部开关电源损坏。
(3)变频器开机运行无输出(电动机不启动),检测办法和判断:断开输出电机线,再次开机后观察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输入频率,同时测量交流输出端子。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参数设置或运行端子接线错误、也可能是变频器逆变部分损坏或电动机没有正确链接到变频器。
(4)变频器维修控制电路故障主要包括主控制电路板、开关电源板、功率变换器、滤波电容等控制电路的故障。其故障主要表现为+5v、+12v直流开关电源电路烧坏、整流桥滤波电容击穿、中间直流回路故障、IGBT功率变换器因过热烧坏、控制电路板输出继电器烧坏、驱动电路故障、充放电电路故障等。
(5)大容量滤波电容故障,变频器维修判断方法:长期连续运行的变频器一般情况下,应2~5年更换维护一次大容量滤波电容,否则就容易出现电容故障。电容故障主要因击穿产生漏液、鼓包等现象,达不到平滑直流的工作要求。http://www.cncs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