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能像FX3U/5U那样断开触点就可以暂停运动

楼主(2019-10-09):
QD75能像这样控制定位运动吗,M100触点接通,轴1定位运动执行中,M100触点断开,轴1运动停止,再次接通,轴1继续运行。

网友A:
可以的,这个就类似于暂停功能,没啥特别之处

网友B:
可以 绝对定位这样就没有事

网友C:
感觉这样不安全,建议还是走急停或者脉冲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个就类似于暂停功能,没啥特别之处

直接这样可以使用吗,我不想再使用别的辅助触点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绝对定位这样就没有事

谢谢了!QD75我看资料,资料上说启动定位只有Y10上升沿有效,你确定这样可以吗,感觉没FX5U和FX3U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样不安全,建议还是走急停或者脉冲清除

谢谢了!

网友D:
同样的功能 实现方式不一样

QD75 分配好软原件作为  轴启动  停止   JOG ,需要停止的时候直接驱动软原件即可。

网友E:
决定位置可以,我是先stop,然后断开自动运行条件。复位后再继续运行。好运

网友F(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G(2020-01-04):
需要先给停止信号,不给停止信号前面条件断开任然回继续走,给了停止信号再通绝对定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