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如何将UPdate9更新包安装在非C盘

楼主(2019-10-09):
试用了一下博途V13,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安装V13 sp1的update 9不成功,软件是安装在D盘,这次下载的更新包好像不能安装在D盘,解压后没有安装盘符提示,图片用红线显示我的C盘不够,“下一步”是灰色的,不能点击继续安装。请问高手有没有方法可以将更新包安装在D盘(更新包是在D盘开始安装的)。

怎么办C盘就这么大总不能重装系统吧

网友A:
要不在控制面板上面重新修复软件。更改安装途径,或者重新卸载安装 路径

网友B:
保存数据,卸载重装吧

网友C:
重新安装吧

网友D:
重新安装,不要在D盘安装,安装路径选择D盘

网友E(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