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电主轴常见故障及对策

楼主(2019-10-09):
机床电主轴是指机床上驱动工件或工具旋转的轴。机床主轴通常由主轴,轴承和传动件(齿轮或皮带轮)组成。

在实际应用中有两种主要类型的高速主轴:

一种是将变频主轴电机与机械传动机构组合在一起的主轴。这类主轴的输出扭矩和功率要大得多,但相对精度和稳定性相对较差。因此,对于这种主轴,如何正确设计主轴及其部件对机床的加工精度至关重要。

另一种是零传动的高速电主轴。这种类型的主轴采用电机与机床主轴的一体化结构,并以精确的动平衡校准,因此具有良好的旋转精度和稳定性,但输出力矩和功率有限制。

主轴无制动

1.制动时间不够长:调整系统或变频器的制动时间参数。

2.制动回路异常或强电器件损坏:检查桥式电抗器,熔断器,交流接触器是否损坏,检查强电路是否开路。

3.变频器控制参数调整不当:请参考变频器使用手册正确设置变频器参数。

4.系统没有制动信号输出:更换内部组件或送工厂维护。

启动后立即停止主轴

1.变频器处于点动状态:请参阅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并设置参数。

2.系统输出脉冲时间不够:调整系统的M代码输出时间。

3.主轴电机短路导致热继电器保护:查找短路原因并重置热继电器。

4.主轴电路控制部件损坏:检查电路上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检查直流继电器的交流接触器是否损坏,触点是否自锁。

5主轴控制回路没有自锁电路,但参数设置为脉冲信号输出,使主轴不能正常工作:将系统控制主轴的启停参数更改为电平控制模式。

主轴旋转不能停止

交流接触器或直流继电器损坏,无法长时间控制。更换交流接触器或直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