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钻孔

楼主(2019-10-09):
现有一台FANUC 机器人  R2000-ic  210F的,想用它来实现打孔(板厚)的功能   考虑到打孔时要往下施加力  然后动作监控这个怎么处理比较好,大负载嘛?     想知道车间里机器人打孔是怎么做的,还是机器人结构的不同,?

网友A:
用机器人拿着打孔要考虑是否会使机器人过载,如果会,建议左工装,机器人搬运,打孔在工装上进行

楼主:
板厚5毫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机器人拿着打孔要考虑是否会使机器人过载,如果会,建议...

如果过载您的意思是打孔工具放在外部,机器人抓板件   我理解的这样对嘛?

网友B:
这个只要计算好刀具的进刀量不超过机器人末端的负载移动速度即可

反正你不是靠第六轴电机旋转切削而且另外的切削刀具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