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Designer和PT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9-10-09):
PT   :  NS15-TX01S-V2   版本:V3.17  IP:192.168.131.1

PLC :NJ501-1300         版本:V1.11  IP:192.168.131.2

现象是:

0、PT 和 PLC 整个系统工作正常;

1、电脑 和 PT    可以通过 USB    连接,不能够通过 以太网 连接;(CX-Designer)

2、电脑 和 PLC  可以通过 以太网 连接,不能够通过 USB    连接;(Sysmac Studio)

想先解决 电脑 和 PT  的以太网通信问题:

1、电脑IP:192.168.131.3;可以ping通PT;

2、CX-Designer 通信设置: PT传输- PT->PC:

YES,之后

什么反应也没有,(不像USB连接有个进度条)

过大概2分钟,

重启NS之后,还是一样。

请教,问题在哪里?是设置参数不对吗?

网友A:
换一根网线试一下,还有站地址不要重叠

楼主:
谢谢!

我是 电脑 用网线  直接和 PT 连接,没有经过路由器。

而且,能够ping通;

另外,这同一根网线,可以和PLC上传。

电脑IP:192.168.131.1

PT IP:  912.168.131.3

引用 网友A:
换一根网线试一下,还有站地址不要重叠

网友B(2020-04-01):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换了一台就好了,自己的这台电脑就是不行,等懂得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