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XY曲线该怎么做

楼主(2019-10-09):
目前看好像只支持X轴为时间的,现在要把流量(Y)和扬程(X)一一对应起来形成曲线该怎么做,具体是怎么操作的。ADDXYData是怎么用的(part1,part2,....表示什么意思),有没有例子可以看下(嵌入版)

网友A:
使用实时曲线构件来做,也支持X-Y曲线的。如下图,要选“相对时钟趋势曲线”,点击“帮助”里面有详细解释和用法说明。

AddXYData(Para1Para2Para3Para4Para5Para6Para7)

函数意义:每调用一次函数,则在绘图区增加一个点,同时连接折线。如果需要连续在绘图区打点画线,则必须在循环策略或循环脚本中连续调用函数。

返 回  值:开关型,返回值=0:调用成功,=1:调用失败。

参    数:Para1,数值型,相对曲线X轴的变量名称;Para2Para7,数值型,分别对应相对曲线Y轴的6个变量名称,如果某条曲线没有连接变量,则应该写0补充参数。

实    例!AddXYData(温度,压力1,压力2,压力300,压力4)

实例说明:X轴为温度,第1、2、3、6条曲线有变量,而4、5什么也不画。

注    意:如果调用了!EnableAutoCollect()函数后,本函数无效,解决办法是调用!DisableAutoCollect()一次。如果第一次调用本函数,在屏幕上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因为一个点是无法连接曲线的,当第二次调用本函数后就可以画出曲线了,且将曲线类型设置为相对时钟趋势曲线,并且载画笔属性页相应的曲线对应变量根据函数的使用进行变量设置。

具体到你的要求脚本就是: !AddXYData(扬程,流量,0,0,00,0)

网友B:
有结果再来,先结

网友C:
有结果再来,我先试试

网友D(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E:
楼主,请问你问他解决了没有?

网友F(2020-04-17):
谢谢楼主分享 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G:
这种曲线都是标准的,只需要参数设置正确,别的不会有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