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台达PLC编程

楼主(2019-10-09):
萌新求助,刚入职,领导让编一个程序,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先正转0.8秒先加速,后0.8秒再匀速,再0.8秒减速,然后再反转回原点。有点懵,求大佬们教教我咋编

楼主:
用电机带动L型的轴旋转,2.5秒要旋转60°

网友A:
22222.png软件里面有脉冲输出向导,你自己要先看看一下编程手册,跟着步骤一步步进行,还有就是要确保硬件接线正确,比如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和方向信号如果5V电压,PLC脉冲输出需要串接2.2KΩ电阻,硬件接线要正确

楼主:
谢谢王老师,长知识了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面有脉冲输出向导,你自己要先看看一下编程手册,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