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9-10-09):
写了程序 监控的Y是1但实际运行是0 断电重启 程序没变 正常了 用的汇川 大家帮忙分析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出现故障之前,有没有对输出进行了强制输出操作或者程序中有双线圈的情况?

网友B:
很神奇的现象哦

网友C(2020-03-26):
输入有短路现象。

网友D(2020-06-03):
很神奇的现象

网友E(2020-10-06):
在线修改可能会出现   实际上电脑和plc通讯异常不能实时更新了

网友:
你应该是忘了将PLC开关置ON了

网友F(2020-11-09):
估计是自身原因,没检查出问题在什么地方,PLC本身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G:
应该是强制ON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