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氧器差压液位计保温伴热

楼主(2019-10-10):
除氧器差压液位计带一个冷凝液罐

怎么做保温伴热才不会让里面的冷凝液蒸发(液位不准),或者导致冷凝液温度低。

下面是现在做的保温,感觉有点不行。

网友A:
只要有蒸汽的地方,测量液位都不会很准,这就是火电厂汽包液位监控为什么使用三冲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