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连接两台上位机组态王

楼主(2019-10-10):
最近客户问S7-200SMART如何能够连接组态王,而且是要连接两台上位机组态王,这种设备我们当然是有的,只要在中间加一个我们研发的多功能交换机就可以了,这种交换机支持200smart连接上位机组态王,并且支持3台上位机同时通讯。

其中组态王建立连接时使用S7-300TCP驱动

硬件连接图如下:

网友A:
这话说的好像西门子本身的交换机不支持一样,有没有用西门子本身交换机做过这个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话说的好像西门子本身的交换机不支持一样,有没有用西门...

西门子出的交换机有这个特殊功能吗?在我印象中应该没有吧

网友B(2021-01-0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话说的好像西门子本身的交换机不支持一样,有没有用西门... 内容的回复!-------------------------西门子出的交换机有这个特殊功能吗?在我印象中应该没有吧

无知+片面。你在误导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