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端口问题

楼主(2019-10-10):
现象:

1、现场有台环保监测数采仪,利用移动公网GPRS无线方式与服务器9058端口通讯进行数据传输;

2、受现场移动信号波动影响,当现场移动信号很弱导致数采仪与服务器通讯中断大概超过20分钟后,若信号再次恢复正常,但数采仪便无法再与9058端口建立通讯连接,需要重启数采仪或者说是重启通讯DTU才能再次恢复通讯连接,重启数采仪后唯一的变化就是DTU自动获取了移动随机IP,重启后就能恢复连接。

问题:

这个问题是否是与服务器端口9058服务有关,是不是端口默认当同一个IP连接中断后,再次与服务器连接就一定要更换IP才行,如果是该问题,能不能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如果IP地址不变的话,需要查看相关的服务项是否正常工作或需要重启;更换IP相当于重新寻址,重建连接的操作!

个人理解,应该看看具体通讯协议的传输格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