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怎么接线

楼主(2019-10-10):
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我要怎么接这个影像传感器,说明书是全英文看不懂啊,想哭。。。

 我现在单位的一台设备,需要换一款传感器,传感器附带了一个类似交换机的盒子,然后又要去接一个25针的插头,附加了一个红黑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插头,把我搞蒙了,求大神援助我一下下啊

楼主:
333333.jpg有一张图搞错了

网友A:
没什么啊,就是一些数字量输入输出端口接线,你首先是需要了解整个控制原理,根据你的控制要求确定需要接几组输入输出,虽然说明书都是英文的,但是输入输出能看出来,还有就是应该有输入输出回路接线距离电路原理图。首先你不要恐惧,一看到英文就害怕,其实没啥,电气知识都是相同的,不行可以有道词典翻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啊,就是一些数字量输入输出端口接线,你首先是需要...

用有道翻译了一下,更晕头了,我是要把原来的一个引伸计(测量长度的)传感器换成一个影像的传感器(像个摄像头),这个新传感器的输入输出我知道了,DGND是什么?是接地么?然后AO0和那个A12、ALSN我就不懂了,也找不到资料看,更不要说电源和信号线要怎么接线了,想哭

网友B:
这个楼主最好咨询厂家技术  这样来的更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没什么啊,就是一些数字...

DGND-数字地;AGND-模拟地;AO-模拟输出;AI-模拟输入。这些字母在许多电器产品上常用啊!

网友D:
可以呀  這位小哥NI的 萬元級別 好好用  不難的 直接找信號說明那一部分  不難  你們公司送人頭(RMB)給老美了    唉   沒事的話多學習  能找國內公司的就用國內公司的 產品     好用還送技術支持大禮包

网友E:
gnd是接地,其实很多都可以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呀  這位小哥NI的 萬元級別 好好用  不難的 ...

小哥哥,有没有国内比较好的同类元件,求推荐

网友A:
楼主你接好了吗?

楼主(2019-11-13):
没有成功  哈哈  然后返修了

网友F: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