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器维修ERR22故障代码原因及解决措施

楼主(2019-10-10):
客户送修的是由西门子直流伺服驱动控制滚齿机,故障代码为ERR22跟随误差超差报警。根据伺服器维修故障现象,我们分析如下:配套西门子PRIMOS系统、6RA26系列直流伺服驱动系统的数控滚齿机,开机后移动机床的Z轴,系统发生“ERR22跟随误差超差”报警。
伺服器维修分析过程:数控机床发生跟随误差超过报警,其伺服器维修故障实质是机床不能到达指令的位置。引起这一故障的原因通常是伺服器故障或机床机械传动系统的故障。
由于机床伺服驱动系统为全闭环结构,无法通过脱开电动机与机械部分的连接进行试验。为了确认伺服器维修故障部位,伺服器维修时首先在机床断电、松开夹紧机构的情况下,手动转动Z轴丝杠,未发现机械传动系统的异常,初步判定伺服器故障的原因是由伺服系统或数控装置不良引起的。
为了进一步确定伺服器故障部位,伺服器维修时在系统接通的情况下,利用手轮少量移动Z轴,测量Z轴直流伺服驱动器的速度给定电压,经检查发现速度给定有电压输入,其值大小与手轮移动的距离、方向有关。由此可以确认数控装置工作正常,伺服器故障原因是由于伺服驱动器的不良引起的。
检查伺服驱动器发现,伺服驱动器本身状态指示灯无报警,基本上可以排除因为伺服驱动器维修主回路的故障的原因造成的。考虑到该机床X、Z轴驱动器型号相同,通过逐一交换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板确认故障部位在6RA26直流伺服驱动器的A2板出现损坏。http://www.cncswx.com
根据西门子6RA26系列直流伺服驱动器的工作原理图,逐一检查、测量各级信号,最后确认伺服器维修故障原因是由于A2板上的集成电压比较器N7(型号:LM348)不良引起的,更换后,机床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