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EPALN符号库是否要自建?

楼主(2019-10-10):
在使用EPLAN软件时是自建符号库还是用默认的符号库?这个问题大家在EPLAN版块讨论的比较多,由于建立符号库的过程比较繁琐,并且由于建立符号库而引发的系统崩溃很难恢复,如果是特殊符号的问题,还是需要自建,但是我认为这个符号库还是使用起默认的好,不知道大家是否这方面经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欢迎EPLAN应用者们来撩~

参与福利:凡是有效参与讨论用户均可获得30积分

网友A:
最好要有3D宏,这样设计电柜、电柜布局图的时候就可以特别直观

网友B:
如果是要有自己公司特色与众不同,最好是自建,前期花时间多,后来发现很值得

网友C:
最好自己建立,这样自己用着顺手!

网友D:
如果软件自带的符号库可以满足需要,当然是不用自己再去新建符号,但是有些元件是没有现成的符号的,所以必须自己去建,日积月累,也是挺好用的。

网友E:
这个要看工艺和专业需求,如果做得大项目较多,乙方要求较高,还是要自建符号库,体现专业水平。

网友F:
项目做得多,并且自己有自己的绘图习惯,我觉得自建好,用着顺手,虽然建立前期会麻烦些

网友G:
公司项目较多,一般都是用系统自带的符号库,主要是保证系统稳定,赶工期。

网友H:
刚入门的新手来说先用默认的库,等软件用溜了,就自己建,还有不知道破解版批量导出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I:
刚入门的新手来说先用默认的库,等软件用溜了,就自己建

网友J:
从长远来看需要自建,前期还是用自带吧,毕竟不熟悉

网友K:
使用软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为我所用,怎么用怎么顺,刚开始使用时先按软件自身的来,熟练了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建立自己需要的库,这样用着也方便,估计大多数工程师都是这种吧,如同CAD一样,要有个由简入难的过程

网友L:
有标准符号还是用标准的符号库比较方便,但很多有没有标准符号库,只能自建,但自建的时候需要完善数据信息、2D、3D,以后自己用着也方便。

网友M:
使用官方自带符号库吧,自己也会创建一些自带库里没有的符号,只是3d部件搞不定啊

网友N:
自建一些使用方便,要自建和自带的综合应用

网友O:
自建的满足自建要求和习惯,就是前期花时间,后期就方便很多,有自己特色风格

网友P:
其实以我来看归根结底取决于使用者对软件的熟练程度,入门的时候用自带的,如果熟练掌握,肯定会设置一些符合自己工作习惯及工作需求的界面,部件库

网友Q:
先使用默认的

网友R:
公司用的线路板比较多,直接做一个库放线路板

网友S:
刚开始还是默认的比较好

网友T:
是要有自己的特色与众不同,最好是自建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是要有自己的特色与众不同,最好是自建

自建部件库是方便,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V:
没必要自建,自带的可以满足基本要求,实在不行就上黑盒用。

网友W:
从长远来看需要自建,前期还是用自带吧。

网友X:
有时候会因为符号库修改了而项目更新失败,自带的符号库能用自然是好的,不能满足基本要求可能还是需要自建些,用着顺手。

网友Y:
个人认为没必要自建,只需要使用电气GB系列的符号,完全可以满足需求。2D布局宏文件是需要自建的,素材需要自己构建

网友Z:
根据需求,区别对待

自带的也是不错的,尤其是前期

网友AA(2019-11-13):
获奖名单:

用户昵称奖励
Jidb30积分
请叫我王老湿30积分
victor32930积分
duomianti30积分
gongkonglaj30积分
AC米兰30积分
hgxmm12330积分
寻找山吹30积分
Smile-lyc30积分
Gaodengwe30积分
文小子30积分
yehyun30积分
Lasermade30积分
大城小熊30积分
皮冰冰30积分
hankvn30积分
早起的小鸟30积分
laiqu12345630积分
随心-王者之师30积分
353744594@qq.com30积分
lf2007lf200730积分
WX1030积分
固囚囿团30积分
NONIK30积分

网友AB:
学习了,谢谢楼主抛砖引玉

网友AC(2023-09-14):
主要是系统自带的不是涵盖所有的,有必要的话还是得自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