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仪表故障分析

楼主(2019-10-10):
  流量仪表故障分析,涡街流量计是工业管道流体测量的用量大的流量测量仪表之一,涡街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源于卡门(Karman)涡街原理,用于测量生产中的气体、蒸汽或液体的体积流量、标况的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的体积流量计。目前主要是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对于气体、液体、蒸汽等多种介质都有优秀的测量效果。

  涡街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

  ①指示长期不准;②始终无指示;③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④指示不回零;⑤小流量时无指示;⑥流量变化时指示变化跟不上;⑦仪表K系数无法确定,多处资料不一致。

  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选型方面的问题

  有些涡街传感器在口径选型上或者在设计选型之后由于工艺条件变动,使得选择大了―个规格,实际选型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③、⑥有关。比如,一条涡街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工艺条件的变动只是临时的。可结合参数的重新整定以提高指示准确度。

  (2)安装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不够,影响测量精度,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有关。比如:传感器前面直管段明显不足,由于FIC203不用于计量,仅仅用于控制,故目前的精度可以使用相当于降级使用。

  (3)参数整定方向的原因

  由于参数错误,导致仪表指示有误.参数错误使得二次仪表满度频率计算错误,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③有关。满度频率相差不多的使得指示长期不准,实际满度频率大干计算的满度频率的使得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而资料上参数的不一致性又影响了参数的终确定,终通过重新标定结合相互比较确定了参数,解决了这一问题。

  (4)二次仪表故障

  这部分故障较多,包括:一次仪表电路板有断线之处,量程设定有个别位显示坏,K系数设定有个别位显示坏,使得无法确定量程设定以及K系数设定,这部分原因主要与问题①、②有关。通过修复相应的故障,问题得以解决。

  (5)线路连接问题

  部分回路表面上看线路连接很好,仔细检查,有的接头实际已松动造成回路中断,有的接头虽连接很紧但由于副线问题紧固螺钉却紧固在了线皮上,也使得回路中断,这部分原因主要同问题②有关。

网友A:
传统有线技术在布线完毕后,需要对每个hart仪表进行线路校验和调试;而在装置开车正常运行后,只要现场仪表产生问题,就需要对仪表所在的整个线路上的各个节点(例如: 端子柜、 接线箱和表头接线盒等)进行逐一的问题排查。这两项工作进行时通常需要操作人员到达每个现场仪表安装位置和各个接线节点处,同控制室内的人员进行对讲,现场某些仪表安装在设备高处或者较难到达的恶劣工作环境处,所以这些工作需要的人员负荷很大。采用工业无线技术后,使得以上工作变得简单有效,波采无线监测器能与HART协议智能仪表进行数据透明传输或者读取数据并进行实时无线传输。只需在现场打开手机(防爆区域需用防爆终端)比对仪表数据与系统是否一致,对仪表进行调试校准即可,工作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