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9-10-10):
博途软件解压后提示重启计算机,点击确认后计算机重启但是软件并未运行,无法进行下一步安装。多次尝试后均是这种结果。计算机参数也在允许范围内,防火墙也已对其打开(附件是截图)。请各位大神给分析原因。

网友A:
家庭版不支持,建议换旗舰版

嘘,请叫我

网友B:
1、windows defender防火墙关闭;

2、控制面板-用户账户-更改用户账户控制设置(改为从不通知);

3、注册表删除PendingFile RenameOperations

网友C:
家庭版的不好装  最好换专业版的系统

网友D:
系统本身就有问题,即使勉强装上,很多功能用不成,软件随时报错

网友E:
换个旗舰版吧

网友F:
家庭版不适合办公装这么大的软件,它承受不住

网友G:
是不是没删除注册表啊?

网友H:
每次安装前先删掉注册表

windows系统下,按下组合键:WIN+R,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找到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或者直接删除该键值。不需要重新启动,继续你的软件安装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每次安装前先删掉注册表在windows系统下,按下组合...

西门子WINCC,博图等西门子软件都需要删除注册表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indows defender防火墙关闭;2、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