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plc只能执行一条脉冲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9-10-10):
用FX3G-24MT同时控制两个电机时,当要他们同时动作,但控制参数不一样,无法同时发送两种脉冲,控制器直接报错了。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A:
无法发送两种脉冲?楼主最好把你写的程序贴出来

网友B:
控制器有什么错误

网友C:
是两个脉冲无法同时发送还是?两种不同脉冲很不理解,如果是不同输出点,同时输出脉冲,这个彼此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两个脉冲无法同时发送还是?两种不同脉冲很不理解,如果是不同输出点,同时输出脉冲,这个彼此不受影响。

同一个启动条件下,写了两条plsy指令,输出分别是y0和y1,然后plc上指示灯只有一个在闪,控制器也直接闪红灯报警了。看网上说,plc中只有一个脉冲发生器,不能同时执行两条脉冲指令?需要怎么改,才能同时控制两个电机?

网友C:
感觉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分别输出控制两个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最好把你程序贴出来看看,很多时候做2个轴同步就是2个脉冲同时输出控制2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分别输出控制两个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最好把你程序贴出来看看,很多时候做2个轴同步就是2个脉冲同时输出控制2个电机

很普通的程序,两个电机只要一同时运行就报警了,拔掉一个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感觉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分...

拔掉任何一个就正常了?是什么控制器报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rye20160626  回复内容:对...

驱动器的报警提示什么

网友D:
plsy ,2轴脉冲同时输出报错,以前我也遇到过,最后解决方法可用三菱的DRVI,DRVA指令代替,你可以试下。

网友E:
我也试过分别两路脉冲用PLSY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结果跟楼主一样,后来也只能拔掉一路脉冲才行~~~

网友F:
奇怪的是我在老款的FX1S上同时发两路脉冲没有问题啊,只是不是象楼主这样两条脉冲指令直接在一块儿,难道FX3U,G这些还倒退了?

网友G(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