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中什么样的数据是多余且可以清理的呢?

楼主(2019-10-10):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有时候图纸中的图形增加的并不多,但图纸文件大小却增加了很多,图纸打开保存和编辑也变的越来越慢。这个时候就需要对CAD图纸进行清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数据是多余的可以清理的呢?简单地说,当某些数据被定义了但没有在图中用到,就是可清理的数据。

图层、标注样式、文字样式等这些格式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比如我们用到一个模板文件或者使用了专业软件,新建图中就可能有几个或数十个图层,好多标注样式,但在绘图中可能只用到其中一部分,其他没有用到的图层、标注样式等就可以被清理。不过这些数据占用的空间并不大,除非这些数据异常的多,否则在清理时可以忽略。

在可清理数据中占用空间最多的通常是图块。因为很多人认为一个图块被删除或炸开后,图块就不存在了,不少人为了方便插入和定位整块图形,将大量图形定义为块或复制粘贴为块,定位完后再炸开进行后续编辑。这种操作方式就会造成图形文件迅速变大,因为这类图块中往往图形比较多,有时甚至是整张图纸。图块被炸开后它并没有消失,输入插入(I)命令随时可以插入此图块。

我们要记住:图块一旦定义,在图中就会保存一个图块定义,而插入到图形中我们看到的被称为”块参照“,也就是图块定义被引用了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当图中多次重复插入同一个图块后图纸文件的大小不会变大太多。图块一旦被定义,无论是否在图中查插入、炸开或删除,只要没有被清理,图块定义始终存在!

有些图纸在清理对话框中可以看到长长的图块列表,清理图块后图纸文件就会减小的原来的几分之一。保持良好的习惯,不随意定义图块或复制粘贴为块,也就不会有太多多余图块,图纸也就不会增大很多。

至于零长度图形和空文字对象在低版本的图纸中出现得比较多,后来浩辰CAD就在清理对话框中加入了这样的选项。在浩辰CAD低版本,如果执行多行文字命令,没有写任何文字直接确定,会生成一个空文字对象,高版本已经没有这种问题了。零长度图形和空文字对象还有可能是一些插件或软件生成的。这个我遇到过,但次数不多,如果你在清理时发现这个选项被激活了,勾选上就可以了。

CAD图纸中这些常规的冗余数据并不可怕,也好处理,在公众号一些文章中提到了一些特殊数据,如孤立的DGN线型数据、注释性比例、图层过滤器等,CAD也逐步提供了相应的功能进行处理。

其中最麻烦的是DGN线型数据,一旦从其他图纸复制粘贴图形带过来以后,在本图中复制粘贴会成倍增加,不仅会严重影响图纸大小和操作性能,还可能导致无法复制和粘贴。因为这类图纸比较多,新版本CAD软件的清理PU对话框专门提供了清理孤立图形数据的选项,如果使用低版本CAD软件的话,只能执行LISP语句删除了,复制下面一行代码到CAD命令行,回车,如果有DGN数据的话就会被删除。

(dictremove (namedobjdict) "ACAD_DGNLINESTYLECOMP")

至于大量的注释比例和图层过滤器,无法用清理PU功能清理,高版本在打开图纸或图层管理器时会自动提示是否需要重置和清理。如果我们使用的是低版本,没有提供相应的功能,我们可以用尝试全选后复制粘贴到新图或者WBLOCK(W)写成块文件的方式来进行清理。

冗余数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下面几个:

1.专业软件或插件生成的。

2.从其他图中复制粘贴带过来的。

3.不太好的绘图习惯。

如果在平时绘图时关注自己图中冗余数据的类型和产生的来源,从根本上减少冗余数据产生的可能,我们就没有必要做清理了。

我们需要注意,要确认图中确实有比较多的冗余数据我们才去清理,清理前最好看一下,不要简单地上来就点“全部清理”。

如果你的图形还没有画完,图中有些图层、文字样式、标注样式、图块、加载的线型后面可能会用到,如果被清理掉了还需要重新定义或加载。

以上就是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图的过程中,CAD图纸中什么样的数据是多余且可以清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