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族电机和西门子伺服能匹配吗

楼主(2019-10-10):
大族伺服电机和西门子v90伺服驱动可以兼容配置吗,编码器能配对吗,西门子v90伺服驱动可以诊断大族伺服电机有没有误差?

网友A:
不同厂家的电机和驱动器不可以兼容使用的,别想了

网友B:
这个你可以问问大族和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建议统一厂家,省的给自己挖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可以问问大族和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建议统一厂家,省的给自己挖坑

大族的说可以,但是我怕没买之前什么都可以买了之后就是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B:
回复内容:不排除为了销售产品的可能,大族的比西门子便宜多少,具体得看相关的参数是否匹配合适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这个你可以问问大族和西门子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