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三菱fx系列功能指令样例学习

楼主(2019-10-11):
在哪里能弄到大量的程序样例学习啊,新手求助,想多看多练。主要是不知怎么使用功能指令。有木有大佬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A:
先把普通的指令熟练了说。

功能指令都是普通指令编出来的

网友B:
可以去官网下载对应的编程手册学习一下,不过这样学习没什么进步,最主要还是要结合实际生产理解工艺编程

网友C:
论坛的三菱PLC资料,参考下http://bbs.gongkong.com/d/201808/767173_1.shtml

网友D:
SET置位,RST复位,ZRST批量复位,T时间继电器,M中间继电器,C计数器,M8000上电一直接通,M8002上电接通一次,M8029脉冲发送完毕自动接通,M8013一秒脉冲,PLSY高速脉冲,PLSR带加减速的高速脉冲,DDRVI连续发送脉冲,REF刷新,EI中断开放,FEND主程序返回,MOV传送,DMOV批量传送,ADD加法,INC自加1,SUB减法,DEC自减1,MUL乘法,DIV除法。FLT浮点数运算。

网友E:
可以私信我,我这里有专门新手学习用视频

网友F:
起保停电路是基础   还有就是基本指令要熟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ET置位,RST复位,ZRST批量复位,T时间继电器...

好样的,一开始这些指令都是死记硬背出来的,用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F:
只能说熟练记住基本指令再加上实践

网友G:
一个二手三菱PLC+485BD通讯板+编程线,一个42小步进电机+驱动器+丝杠,还有指示灯、按钮、直流电源之类(加起来估计600~800),这样你就可以开始玩了

网友H:
有的三菱101例,论坛上就有

网友H: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2/784139_1.shtml

论坛上的

三菱FX101例,楼主可以去下载,不用积分,免费下载

网友I:
建议购买正版,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李金城有一本三菱指令详解,里面还有一张视频光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建议购买正版,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李金城有一本三菱指...

新手多看看书,多看看视频资料确实很实用的

网友J(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