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PLC子程序多次调用

楼主(2019-10-11):
西门子200smart PLC 控制泵,运行一段时间,再停止一段时间,循环运行停止,时间按分钟计算上位机VW***设定。作为子程序多次调用。怎么写?

网友A:
描述有点不清楚,“时间按分钟计算上位机VW***设定” 这句完全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有点不清楚,“时间按分钟计算上位机VW***设定”...

运行一段时间,再停止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是由上位机设定的,我现在就是想要多次调用子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描述有点不清楚,“时间按...

这个就是泵的启停而已,没必要写子程序吧?就采用时间及时及比较指令就可以完成,如果还有别的程序你可以单独搞个子程序便于观察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十几二十个泵都是这样控制的,全部写主程序控制太多了。想做个子程序,多次调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zha...

200PLC不比300或者1200,1500子程序控制不好,会出现退出子程序以后设备还再运行的情况

网友C:
不论多少个泵,建议s7-200smart,不要调用子程序,如果你想调用子程序的话,那么一个子程序中调用这个子程序的个数会因为你写的子程序的大小收到限制,因为子程序中最多65个中间寄存器,就是子程序中的变量。

网友D:
子程序里,必须写上调用完成结束的指令,也就是end

网友E:
200系列的子程序  多次调用 涉及到时间  延时  上升沿下降沿什么的  已不知义就会有问题的  建议 不要用   直接在主程序里复制粘贴吧

网友F:
子程序不能重复调用自带定时器,你的自己做用脉冲Clock_1s:SM0.5+上升沿+ADDI做个定时器,

网友F:
子程序不能重复调用自带定时器,你的自己做用脉冲Clock_1s:SM0.5+上升沿+ADDI做个定时器,

子程序不能重复调用自带定时器,你的自己做用脉冲Clock_1s:SM0.5+上升沿+ADDI做个定时器,

网友F:
子程序不能重复调用自带定时器,你的自己做用脉冲Clock_1s:SM0.5+上升沿+ADDI做个定时器

网友G:
可以用计时指令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I(2020-12-23):
谢谢分享,下载看看,需要这样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