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功率因素补偿程序

楼主(2019-10-11):
本人新手! 请哪位大神 提供下PLC 控制7组电容投切 来控制功率因数 的程序设计思路。

网友A:
这个对你很有挑战性,首先,你要学熟PLC应用,然后硬件选型要通,电容投切不同于其他负载,最后你还得去研究下无源无功补偿的理论,才能搞这个活,其实,有现成的控制器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你很有挑战性,首先,你要学熟PLC应用,然后硬件...

有哪些厂家有单相无工补偿器?

网友B:
首先你需要搞清楚控制工艺,程序不是什么难事。功率因数自动补偿的原理:当系统功率因数下降至低于下限整定值时投入补偿电容器,当功率因数超过上限整定值时切除补偿电容器。有些补偿柜有2组或以上电容器,根据设定参数进行手动或自动投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需要搞清楚控制工艺,程序不是什么难事。功率因数自...



就是不太明白 怎么根据  采集数据值 和我的设定值   来决定投切电容的组数, 还是循环用周期性采样  ,每次采样一次 对比一次  有偏差就投切一组, 直到达到设定值。停止投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