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常见的螺杆空压机配件故障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楼主(2019-10-11):
据了解,关于螺杆空压机内部结构及各个配件的功能作用,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这对于一个需要使用空压机的厂家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只有对空压机的内部结构相当了解并且了解各个配件的功能及作用,才能及时的找到故障发生的原因,保证生产效率。下面,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九个常见的螺杆空压机配件故障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螺杆空压机配件故障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一、油过滤器阻塞对机器的影响

1、转子出口温度上升;

2、机油寿命减少。

(1)正常的油过滤器压差表1kg以内,若超过则表示油过滤器阻塞,检查的方式为:测量进油冷却器的油温与出冷却器油温,若温差过大则表示油过滤器阻塞。

(2)油温经常性的过高,会导致油品质裂化速度加速(正常的工作温度为75-95℃)。

二、油气分离器阻塞的结果

1、油槽压力升高

2、出口压力降低

3、马达电流上升

4、造成空压机跳机

5、造成安全阀排气喷油

6、会因为压力过大致使油气分离器破损而造成冷却油流失。更换油气分离器(正常的压差为:0.8kg以内)。

三、空压站通风散热不良对机器有何影响

1、转子出口温度升高而造成高温跳机。

2、造成为马达过载。

3、造成风扇马达过载。

4、空气出口温度上升造成冷干机负荷加大。建议客户加导风管及排气系统。

四、油冷却器散热片阻塞时对机器有何影响

1、转子出口温度升高,而造成跳机。

2、主马达因高温而造成过载跳机。

3、风扇马达因负压过大而造过载跳机。将冷却器拆下做清洁保养。

五、进气阀门无法关闭会引起什么后果

1、会造成空压机空车后压力继续上升而导致安全阀排气。

2、空车时油槽压力上升。

3、停车时冷却油从进气口倒灌出来。将进气阀门拆下保养,若故障则更换新品

六、传动皮带断裂会造成什么后果

1、起动后机器无法负载。

2、运转中油槽压力会下降到0kg,并会停止输出压力。检查皮带断裂的原因及安装新的皮带。

七、起动器连接点接触不良会产生什么影响

1、马达工作电流升高并引起马达过载。

2.、起动器发热引发故障。

3、保险丝烧毁。将启动器拆下做保养。

八、最小压力逆止阀故障导致无法关闭会引起什么后果

1、机器启动后油槽无法上升而造成空压机无法负载。

2、出口空气含油量增大。

3、现场空气会倒灌回机台内部造成空车时油槽压力无法下降及停车后造成空压机喷油。将最小压力逆止阀拆下保养若故障则更换新品。

九、空压机外部电源供应电压过低,过高或三相不平衡,对机器会有什么影响

1、供应电压过低会造成马达过载。

2、供应电压过高会造成马达电阻降低而烧毁。

3、供应电压三相不平衡会造成马达过载。

以上就是为大家列举九个空压机配件故障对空压机设备造成的影响,方便大家能及时判断故障发生的原因,以便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