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电动执行器为什么会产生振荡?原因在这!

楼主(2019-10-11):
  QT电动执行器为什么会产生振荡?原因在这!

  文章来源:http://www.tianbeikj.com/

  QT电动执行器是在传统可靠的机械传动基础上,采用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造就其的数字控制技术,机电一体化的设计形成的智能型、高性能、多功能,控制操作、中文显示,自诊断故障报警的执行机构。采用智能数字控制技术,无需另外配置反馈单元和伺服放大器,可直接接收工业控制仪表或计算机输出的4~20mA  DC信号。可对各种工业球阀、碟阀、风门、挡板、偶合器等实现准确位置控制。该产品不仅提高了电动执行机构位置控制的精度,而且实现了小型化、智能化、一体化(控制器与执行机构合为体)与传统的电动执行机构相比,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精度高、功能强、性能可靠、运转成本低、不需要维护保养等特点。用于控制0°~90°旋转的阀门及其他同类产品,如蝶阀、球阀、风门、挡板阀、旋塞阀、百叶阀等,可以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水处理、船舶、造纸、电站、供暖供热、楼宇自控、轻工等各行业中。QT电动执行器以380V/220V/110V交流电源为驱动电源,以4-20mA电流信号或0-10VDC电压信号为控制信号,可使阀门运动到所需位置,实现其自动化控制或开关控制,有普通型和智能一体式可选。

天津天北阀门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产品:QT电动执行器

  哪些原因会让QT电动执行器产生震荡又要怎样应对?

  .由于被测参数波动使变送器输出波动而引发振荡

  被测参数本身是脉动信号,如锅炉汽包水位,往复式压缩机出口压力等,就容易引起振荡。这种脉动的波动会造成变送器输出的不停变化,就会导致整个控制系统在过渡过程中没有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产生振荡。这时可考虑在导压管中加装缓冲部件来进行机械滤波,或者加装电气阻尼器,调整及加大变送器及接收仪表的滤波常数,或关小阀门等措施以消除振荡。

  .调节器PID参数整定不当引起的振荡

  控制系统的PID参数整定不当,也会引起控制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振荡。如单回路PID调节器的比例增益过大,积分时间过短,微分时间和微分增益过大,都可能使系统产生振荡,而导致QT电动执行器振荡。对于多回路控制系统除上.原因外,还存在一个回路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由于参数整定不合适而产生的共振问题。可针对存在的问题,重新调PID参数,在不影响生产及合乎工艺控制要求的前提下,使控制回路有一定的稳定裕度。

  控制系统外部干扰而引发的振荡

  对于控制系统的外部干扰而引发的振荡,往往是无规律的振荡,且可能是偶发性的,与控制系统及自身的振荡是不同的,还是较易判断,但消除较难。可采取的措施有:连接好地线,对信号线采取屏蔽措施,且屏蔽层只能一点接地。

  .流量特性导致的系统振荡

  不能忽视调节阀的流量特性,调节阀的流量特性太陡,被调量只要有较小的偏差,就会使被调介质产生较大的变化。即便控制器有很小的输出,由于阀门的原因都会导致介质流量有很大变化,从而产生过调,而使QT电动执行器整个系统出现等幅振荡。对于以上情况,如果无法修改阀门的特性,可把控制器的比例增益减小来改善控制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