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hmi单次开机时间问题

楼主(2019-10-11):
公司之前只使用西门子的hmi,放在那里,连续开机快40天了,刚刚去按了几下,感觉好像有点反应延迟的样子,讨论一下,你们的HMI一般多久重启一次,或者说,你们的hmi需不需要进行重启

网友A:
一般不需要重启,如果是HMI反应迟钝,就说明程序中运行的很多东西占用了大量内存,打个简单比方,数据采集周期默认的是1秒,如果改成0.1秒,时间长了卡顿是会的,重启后会暂时好一段时间

网友A:
西门子HMI在现场使用3年多,从来不需要重启,也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

网友B:
是不是你有数据保存?例如操作记录、运行记录、故障报警、历史曲线等等?然后数据保存过多导致内存降低了?

网友C:
一般是不需要重启的,除非做的工程有存储类,不太完善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