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问题

楼主(2019-10-11):
我买了一台二手台达B2伺服100W的,我进入手动模式,正反转都正常。我做了一个简单速度模式,就不正常了,我把接线和参数写在下面A4纸上,请问是我的接线和参数错了,还是伺服有问题?我在设置参数之前把P2—08设为10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才设置的参数。由于100w没有内建回生电阻,所以我还没接回生电阻,与回生电阻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如果手动模式都能正常启动,那说明伺服是OK的,那就看看参数设置和接线上存在的问题(使用手册上有很详细介绍),还有就是速度控制输入的模拟量信号是否正常,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都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动模式都能正常启动,那说明伺服是OK的,那就看看参数设置和接线上存在的问题(使用手册上有很详细介绍),还有就是速度控制输入的模拟量信号是否正常,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都仔细检查一下

一定要接摸拟量吗?不是使用内部寄存器P1-09、P1—10、P1—11来设定速度吗?我的接线和参数就是我写这样的,请问是否正确?

网友B:
B2伺服P1-09是多少?还有SON信号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2伺服P1-09是多少?还有SON信号接了吗

P1—09设为2000,P2—10设为001,没反应,我又取消掉内部使能,把P2—10设为101,把外部09号端子与14号端子短接起来,还是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如果手动模式都能正常启动,...

没有问题,但是楼主需要使用台达B2伺服,内置速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如果手动模式都能正常启动,...-------------------------没有问题,但是楼主需要使用台达B2伺服,内置速度控制

什么叫内置速度控制,怎么搞?是指模式选择还是什么?模式选择我已经把P1-01设为2,已经设置为速度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B2伺服P1-09...

9和14短接使能了应该没问题  P1-09设个负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B2伺服P1-09... 内容的回复!-------------------------9和14短接使能了应该没问题  P1-09设个负值试试

负值怎么设?是不是按住SHIFT,第一个数字前面后面各出现1个点,比如(00.2.000)。这样就是负值吗?还是怎样???这样我也试过,没反应,也没有任何报警。

网友D:
上电之后电机使能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引用 zhju58888 的回复...

内置速度就是,采用伺服外部信号DI点进行速度控制

网友E(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楼主(2019-10-14):
引用 网友D:
上电之后电机使能了么?

P2—10设001,内部使能,搞了不行,又取消内部使能,设为101,外部9号、14号端子短接都搞过,不行。以前用三菱伺服,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台达打电话去问,就推来推去,叫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完了说等他们电话,结果鸟都没人打电话不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