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截止阀出现这些故障时该怎么及时的解决呢?

楼主(2019-10-11):
  低温截止阀出现这些故障时该怎么及时的解决呢?

  低温截止阀是一种阀瓣沿阀座中心线移动的阀门,是所有阀类中流体阻力很小的一种,即使是缩径球阀,其流体阻力也相当小。阀座(密封圈)一般采用聚四氟乙烯等弹性材料制造,易于保证密封,而且阀门的密封力随着介质压力的增加而增大。阀座通口的变化是与阀瓣行程成正比例关系。截止阀阀启闭时阀杆只作旋转90°运动,因此阀杆的填料密封不易被破坏,而且阀杆倒密封的密封力随着介质压力的增加而增大。截止阀的启闭只做90°转动,故容易实现自动化控制和远距离控制,球阀可配置电动装置、气动装置、液动装置。

  再好的设备也不能保证在长期的使用下不出现一点问题,低温截止阀也不例外,有客户反映在使用的时候都出现了卡死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截止阀卡死呢?跟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导致低温截止阀卡死的原因:

  1、安装时,截止阀与管道配置不合理而产生预应力;或管道冷补偿能力差,低温下阀位改变;或截止阀缺少支架,在低温产生变形;或截止阀固定不当,保冷箱在低温下变形而影响阀杆与阀体的同心度。

  2、在设计上,由于阀杆与阀套的材质不同,线膨胀系数不同。一般阀杆用不锈钢,线膨胀系数为1.73×10-6℃-1;阀套为黄铜,线膨胀系数为19.9×10-6℃-1,即黄铜的收缩比不锈钢大,低温下可能将丝扣咬住。特别是当采用暗杆结构及细牙螺纹时,丝扣的温度变化范围大,螺纹间隙小,更容易产生咬住的现象。

  3、在运转中,由于截止阀处加温不彻底,或截止阀填料处进水,在低温下造成冻结,或在常温下将截止阀关闭过紧,使丝扣咬坏等。

  解决办法:

  为了防止发生低温截止阀卡住的现象,在设计上宜采用明杆结构和粗牙梯形螺纹;在安装上应在截止阀处有牢固的支架,以防止截止阀随管道产生位移而将阀杆拉弯。截止阀与保冷箱的固定可采用弹性连接,防止阀杆变形而与阀体不同心;在裸冷期间,要在冷状态下检查和调整截止阀安装情况,当发现截止阀冷却后有卡住的现象时,可调整阀在筒壳上的固定法兰,使之开关自如。

  还有客户反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产生泄漏的问题。那么,泄漏的原因有哪些呢?跟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内漏

  产生内漏主要原因是密封副在低温状态下产生变形所致。当介质温度下降到使材料产生相变时造成体积变化,使原本研磨精度很高的密封面产生翘曲变形而造成低温密封不良。

  .外漏

  其一是低温截止阀与管路采用法兰连接方式时,由于连接垫料、连接螺栓、以及连接件在低温下材料之间收缩不同步产生松弛而导至泄漏。因此可把阀体与管路的连接方式由法兰连接改为焊接结构,避免了低温泄漏。其二是阀杆与填料处的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