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9-10-11):
SMART PLC的通讯问题:PLC带2台西门子变频器用USS通讯,带一台仪表,用RTU通讯,这两种通讯在一个485口上同时使用吗?

网友A:
估计不行,如果都是RTU通信的话,可以使用轮询的方式在不同时间段对单独设备进行通信,但是你是不同方式通信,这种办法不可取,因为485接线就决定了通信是半双工的方式

网友B(2020-05-29):
Step7V5.5SP4集成WinccV7.3声音报警练习程序归档

网友B(2020-11-29):
S7-200控制8台伺服就不能加IO模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