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L安全栅与P+F安全栅最大差异性

楼主(2019-10-11):
MTL安全栅与P+F安全栅在部分可存在型号替换,目前设计院建议使用MTL安全栅的案例很多,求告诉发布自己的看法,说说这二者的差异性。

网友A:
很多场合都可以通用,最大差异就是厂家不一样,别的没发现

网友B:
用法一样,品牌差异吧

网友C:
倍加福安全栅(p+f)与MTL安全栅应用功能替换对照

倍加福安全栅型号:

KFD2-SR2-EX1.W 该安全栅主要是开关量输入安全栅,单通道,操作模式可逆,支持线路故障信息供电导轨传输,带现场线路短路及断路检测功能。2路晶体管输出。该安全栅可对应mtl5011b安全栅。

模拟量输入安全栅与智能变送器配电器,单通道 KFD2-STC4-EX1

防爆等级 EEx ia llc,支持HART通信,有源/无源电流信号或者电压信号输出

电磁兼容性满足NAMUR NE21。根据IEC61508,安全等级可达SIL2

该安全栅为2线智能变送器配电,同时接收带有HART信号的电流信号,叠加在4-20ma电流上的HART通讯允许双向传输。带HART通讯器连接端子,通过前面板上的拔码开关来设定输出方式为有源电流信号、无源电流信号或者电压信号。应用:为HART智能变送器供电并将其测量信号传递到安全区或者将危险区域有源电流信号传递到安全区。该安全栅专业用于隔离式安全栅能与各种现场的一次仪表如:4-20mA的压力、温度、流量、电信号变送器;电器转换器、电气阀门定位器、各类热电偶、热电阻、开关量、报警器、脉冲信号等各种特殊仪表,组成本质安全防爆系统,用于现代化工业的自动化过程控制,该安全栅对应于mtl5041安全栅。

安全栅KFD2-CD-EX1.32,精度为0.1%

电磁兼容型满足NAMUR NE21,KFD2-CD-EX1.32将电气信号从安全区传送到危险区,可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或者将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电流输入选项

端子9上有一个电流限制电路,以保护设备不受损坏,最大的压降为4v,降压低因此允许使用多个KFD2-CD-EX1.32保证多个隔离的输出。电压输入选项信号由9和10端子经过一放大器和一个允许电压范围内的dc/dc转换器进行传输。电压限制电路用于保护放大器防止错误输入和过电压,但是电流超过50ma时会熔断保险丝。保险丝需要厂家更换。

电流输出选项,端子1和2的开路电压为24vdc,最大负载为850欧姆。

电压输入选项,当端子1和2之间的输出电压为10vdc时,电流为20ma.所连接的负载至少为500欧姆。用来驱动现场的I/P转换器或者阀门定位器。该安全栅对应mtl5045安全栅。

网友C:
上面说那么废话,就是为了让楼主明白,根据品牌,进行具体的咨询一下客服,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