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压力传感器的区别

楼主(2019-10-11):
在日常的工业生产过程中,我们发现压力变送器压力传感器是非常相似的工作用计量器具,都是用于监测压力并按照一定的规律将压力信号转换成可靠的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它们广泛应用于 水利水电、铁路交通、智能建筑、生产自控、航空航天、军 工、石化、油井、电力、船舶、机床、管道等众多行业。要了解压力变送器与压力传感器的区别,我们首先认识一下变送器与传感器的原理,之后我们再去了解。压力变送器与压力传感器的区别。

一、产品概念

变送器是在传感器的基础上,把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的电信号放大以便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或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的信号源。根据需要还可将模拟量变换为数字量。

传感器是把非电物理量如温度、压力、液位、物料、气体特性等转换成电信号或把物理量如压力、液位等直接送到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是一种将压力转换成气动信号或电动信号进行控制和远传的设备。它能将测压元件传感器感受到的气体、液体等物理压力参数转变成标准的电信号(如4~20mADC等),以供给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

压力传感器(Pressure Transducer)是能感受压力信号,并能按照一定的规律将压力信号转换成可用的输出的电信号的器件或装置。

二、结构原理

压力变送器结构原理:由感压单元、信号处理和转换单元组成,部分增加了显示单元,是将压力变量转换为可传送的标准化输出信号的仪表,而且其输出信号与压力变量之间有一定的连续函数关系,根据原理不同可以分为:负压变送器绝对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结构原理: 由压力敏感元件和信号处理单元组成,将压力变量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的输出信号( 输出电信号非标准信号)。

三、工作原理

压力变送器:当压力直接作用在测量膜片的表面,使膜片产生微小的形变,测量膜片上的高精度电路将这个微小的形变变换成为与压力成正比的高度线性、与激励电压也成正比的电压信号,然后采用专用芯片将这个电压信号转换为工业标准的4-20mA电流信号或者1-5V电压信号。由于测量膜片采用标准话集成电路,内部包含线性及温度补偿电路,所以可以做到高精度和高稳定性,变送电路采用专用的两线制芯片,可以保证输出两线制4-20mA电流信号。

压力传感器:是把非电物理量如重力、压力、液位、物料特性等转换成电信号或把物理量如压力、液位等直接送到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则是把压力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的电信号放大以便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或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的信号源。根据需要还可将模拟量变换为数字量。

四、计算方式

压力变送器检定项目涉及外观、密封性、绝缘电阻、 绝缘强度、基本误差、回差、静压影响(仅适用于差压变送器) 。

压力传感器检定项目涉及外观、密封性、绝缘电阻、绝 缘强度、基本误差限、重复性、迟滞、线性、零点漂移、周期稳 定性、静压影响(仅适用于差压传感器) 、曲线符合度。

五、差异性比较

从结构上分析,压力传感器比压力变送器少了信号转换单元,因此压力传感器没有标准输出信号,输出信号可以是种类多样。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压力变送器标准输出信号为(4~20) mA、 (1~5) V,压力传感器常见的电信号有(0~5) V、(0~10) V等,其中压力传感器的铭牌标准输出信号不参与计算及判定。

在检测过程中,如果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为零,则可判定接线方式错误,因为接线正确且通电情况下,输出信 号应是在( 4~20) mA、( 1~5) V 范围内,比如压变起始量程为0 MPa 时,那么起始输出信号就应该为4mA 附近。压力传感器在没有技术文件的指导下,若接线后信号值为零时,则无法判断是否进入工作状态,因此需多次尝试接线,且每次接线后需施加一定压力值,通过观察万 用表的信号值是否发生改变,来判定接线方式是否正确。如果压力传感器与显示单元配套使用,便可视为数字压力计。

网友A:
压力变送器应该是把压力传感器信号转换为标准的4-20mA或者0-10V电信号

网友B:
 学习到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