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PLC链接通讯口损坏

楼主(2019-10-11):
如下图所示结构:

1台DVP48EH00R3下面链接9台DVP24ES00R2,调试运行正常后,一夜之间突然10台PLC的通讯连接中断,现场检查后发现,10台PLC的COM2通讯口(RS485)全部损坏(拆了一台发现通讯端口板子上器件明显有烧焦现象)。

初步认为接地没有搞好,现场大功率高压变频干扰造成。目前想在各节点加装RS485隔离器,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推荐性价比高的RS485隔离器。

PS:电话中现场调试人员描述,所有PLC都安装在封闭的金属箱体内,通讯线屏蔽层在箱内连接箱体外壳,箱外壳体没有接地。系统运行时,主站(1台DVP48EH00R3)旁边有高压大功率变频器工作,其余分站远离这个环境。刚调试好运行时,有过主站接收的分站状态量(数字量)不稳定现象(本来没信号,主站指示灯不亮,突然瞬间闪亮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现场强电与弱电混合走线了,这种问题很头疼,走线不规范,强电弱电接地全部搞在一起,先从现场布线开始排查吧,反正你这问题想着就头疼

网友B:
能把烧坏部分的电路拍照片上传就更好了。也许不是由于大功率变频设备引起的,是其他原因引起,原因还得结合现场运行状态进行分析。

网友C:
所有站的负极共地。

网友D:
欢迎楼主持续更新此故障排查的最新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楼主持续更新此故障排查的最新进度

现场调试人员回公司了,带来的结果大跌眼镜。原来是其中一个站的相序检测器三相AC660电流过大造成器件塑胶壳熔化导致交流电串到二次端DC24V(DC24V是PLC输出的传感器电源),再串到PLC内通讯接口部分,导致其他所有链接的PLC通讯接口都损毁。

问题的关键还是三相AC660前端(上端)开关没有保护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烧坏部分的电路拍照片上传就更好了。也许不是由于大功...

还真让你说准了。

祸端(三相交流660V相序检测器)

受影响站点PLC通讯端口损坏的器件

受影响站点PLC外观

灾祸中心现场(刚好是中间的4#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