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therCAT从站

楼主(2019-10-11):
一、项目情况:

        一个生产线装备,其中的PLC项目,有原始代码,也可以从PLC上传到用电脑;

        但是,原始代码,以及从PLC上传到电脑的代码中,都没有:

            1、EtherCAT从站(9个伺服电机和3个编码器输入)的设置;

            2、当然,这也导致,12个 轴变量(这个是有的),也就没有对应的输入,输出配置了;

二、我的疑问

    1、虽然,这12个轴变量 的 输入 和 输出 没有配置,但是设备却都基本工作正常。为何?

            就是系统怎么知道轴变量和实际的物理轴的对应关系?

            还是说,有些参数,我没读到?或者没看到?

    2、我 在线,点击 写入从设备节点地址 (实际并不需要写从节点地址,都是通过拨码物理决定的)后,

弹出目前的节点配置:

这个里面的配置,前面1到11节点,都是和实际物理配置一致的。

但是,后面的 12 13 14节点,却是物理上不存在的,而且系统显示也是黑色链接,似乎也表示有问题。

弱弱地请教一下,这种情形一般是什么意思?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种情形感觉通信上有问题,好好排查一下吧

楼主:
谢谢!@请叫我王老湿

问题解决!( 12,13,14节点也是存在的,但是不是OMRON的产品

最根本原因是由于 :

1、最后三个 EtherCAT从站 不是OMRON的产品。

2、然后,对应的配置文件又没有。

导致的。

解决办法是把对应的厂家配置文件放到用户配置文件目录中,就可以了。

实际情况是: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形感觉通信上有问题,好好排查一下吧

网友B(2020-02-23):
没试过其他硬件链接,sysmac不输,但已安川的MIII是支持冗余和预备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