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9-10-11):
1、图片1.P0003为用户访问等级参数,当你无法找到你要看的参数时,不妨将其设为3试试;

2.P0004为参数过滤参数,将其设为0即可访问全部参数;

3.电机参数只有在P0010设为1时,才能更改;

4.r0039为变频器已消耗得电能参数(kWh),通过它你可知道曳引机消耗了多少度电;

5.P0492为允许的速度偏差参数,当变频器报F0090故障时,不妨将其增大试试;

6.P0494为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时采取应对措施的延迟时间,当变频器报F0090故障时,不妨将其同时增大试试;如若将P0492,P0494增大,变频器仍报F0090故障时,那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其均设为0试试。(这可是机密,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7.P0700为选择命令源参数,你可千万不要对其轻举妄动,否则将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

8.西门子变频器编码器模板上的A、B相与旋转编码器上的A、B相正好是相反的,所以在你接线时顺手给它换一下,省的随后麻烦;

9.当你用手微微转动旋转编码器时,编码器模板上的指示灯应该有变化,若是常亮或不亮,则说明必有其一有问题;

10.r0722为输入口监控参数,通过它你可监视到变频器的输入信号;

11.r0747为输出口监控参数,通过它你可监视到变频器的输出信号;

12.P0748为输出口逻辑更改参数,通过它,输出口是常开还是常闭随你便;

13.P0927为设定参数更改接口,当无法更改参数时,可将其设为15;

14.r0947为故障记录参数,通过它你可查到最近发生的8次故障代码;

15.P0952为故障总数参数,显示的是P0947中的故障数;

16.P1800为载波频率设置参数,在曳引机电磁噪音满足要求的情况尽量减小此值;

17.P2103为故障自复位参数,当变频器发生故障时,可以马上复位,以避免困人。但是由于变频器马上复位,便使得无法看到故障代码,为此你可将此参数先改为0,待故障排除以后再改回原值(2853.0),记住可不要忘了,否则将人困在轿厢里,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18.若想将变频器恢复到出厂默认值,你可按如下操作:P0010=30P0970=1非到万不得已,请不要进行此项操作,否则你将找后悔药吃。

19.进行电机自整定时,P3900请一定要设为3,否则很多参数将恢复到出厂默认值,你将欲哭无泪。

20.进行电机自整定时,若报F0090故障,你可将P1300设为20(无编码器矢量控制),并将旋线先拆除,待整定完成后再恢复;若还是报F0090,也可将P1300设为0再做;

21.若是新换的变频器或编码器模板,请检查一下模板上面的拨码开关一定要将1,3,5至于ON的位置,否则变频器会报F0090故障;

22.在你安装或更换编码器模板时,稍微将模板向上提一点再按,当听到咔吧一声时,表示模板已安装就位,否则请检查模板是否已安装好;

23.F0453未变频器新增加的故障代码,为电机堵转故障,需要检查一下抱闸和接线;

24.参数中的下标,如P2816.0=722.3,是在P2816下的1n000设定的,同理P2816.1=722.4应再P2816下的1n001中设定;

25.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在显示任何一个参数时,按下Fn键并保持2秒钟以上,则变频器将显示下列值:(1)直流母线电压(用d表示-单位:V)(2)输出电流(A)(3)输出频率(Hz)(4)输出电压(用o表示—单位:V)连续按下Fn键,将轮流显示上述参数;

26.当变频器发生故障或报警时,按Fn键可将操作面板上显示的故障或报警信息复位。

网友A:
马克一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