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智能小车怎么选购?

楼主(2019-10-11):
AGV智能小车怎么选购?康道智能告诉你,本文就具体说说如何进行AGV智能小车怎么选购?

 一、AGV智能小车怎么选购?

1、扩展性

2、故障率和可维护性

3、售后服务

4、价格

5、安全性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

车身是装配AGV其他零部件的主要支撑装置,是运动中的主要部件之一。考虑运行中的AGV机器人可能会同人或者其他物体相碰撞,除了操作上的需要,车身的外表不得有尖角和其他突起等危险部分。

障碍物接触式缓冲器。为了避免碰撞产生的影响,确保运行环境中人和物的安全,在AGV机器人车身上设置有障碍物接触式缓冲器。一般地,障碍物接触式缓冲器设置在AGV车身运行方向的前后方,缓冲器的材质具有弹性和柔软性,这样,即使产生碰撞事故,不会对与之碰撞的人和物及其自身造成大的伤害,

障碍物接近检测装置。它是障碍物接触式缓冲器作用辅助装置,在规定有效作用范围内,AGV在所有的场合对于确保安全是不可少的,在此范围内,它将带给AGV机器人合适的运行速度,减小惯性,缓慢停车,它是先于障碍物接触式缓冲器发生有效作用的安全装置。当解除障碍物后,AGV将自动恢复正常行驶状态。

警报装置。为了通知AGV的运动状态和唤起周围的注意,AGV机器人须装备多种警报装置。包括:自动运行指示灯、警示灯、蜂鸣器。

急停装置:AGV机器人在突发异常状况下,有急停装置维护自身。急停装置位于车身上便于识别、操作的位置,通过“手按”等简单的操作就可实现紧急停止的功能;具有系统连锁保护功能。

 二、小编总结

AGV智能小车怎么选购?康道智能告诉你,AGV机器人自动导引小车的应用本着满足用户生产指标及为用户将来的发展留下余地的原则并根据工艺要求、需搬运产品的重量尺寸,选择AGV小车的导引方式、小车尺寸、承载能力、充电方式。在已有的空间内,按照系统要求,安排物流路线,达到路径短、简洁流畅的目的,尽量避免干涉,以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网友A(2019-12-23):
感谢楼主分享,好好研究一下..谢楼主分享,谢楼主分享,好好研究一下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