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新手求教

楼主(2019-10-12):
有一个问题,有三台笼型电动机M1 M2 M3,按一定顺序启动和运行

(1)M1启动1min后M2启动;

(2)M2启动2min后M3启动

(3)M3启动3min后M1停车

(4)M1停车30s后M2和M3立即停车

(5)备用启动按钮,和总停车按钮

我始终搞不明白,如何让M3启动3min后M1自动停车,也就是(3)(4)问题

请赐教,谢谢!!(最好是西门子编程)

网友A:
楼主是学生还是其他,

感觉这是考试题啊

网友B:
就以M3开始计时 到时间让停止就好了

网友C:
逻辑简单,慢慢琢磨,不难。还没让你继电器做一个这个控制回路。

网友D:
都是些时间逻辑,可以直接用软件仿真出来

网友E:
M1.0电机1

M2.0电机2

M3.0电机3

I0.0启动

I0.1停止

网友F:
很简单的 都是时间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E:
M1.0电机1M2.0电机2M3.0电机3I0.0启动...

  直接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0电机1M2.0电机2M3.0电机3I0.0启动I0.1停止

您好,第8个小时第10项没看明白,我用顺序控制 启保停方法就没做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M1.0电机1M2.0电机...

V200.0是停止保持V100.0,要不然下一次会失去作用

楼主:
请问 此题用启停保方法是否可以做出来?谢谢!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请叫...

网友G:
同样自学的,不过接触时间比楼主久。

帮你整理下控制逻辑。

所有控制要求都是以时间条件进行控制。

从M1启动到M2、M3都停止其实都在6分半钟也就是390秒的时间内。

(1)M1启动1min后M2启动;

(2)M2启动2min后M3启动

(3)M3启动3min后M1停车

(4)M1停车30s后M2和M3立即停车

所以M1是在定时器当前值小于6分钟也就是360秒的区间内运行。把这个作为驱动M1电机输出的控制条件。

M2运行时间是从M1运行60秒到390秒这个区间。

同样M3运行时间是从M2启动后2分钟,也就是M1启动后180秒开始到390这个区间。

把这些控制条件作为驱动对应电机的运行的控制条件,就可以了。

OUT(启动 OR 启动控制主控 AND NOT 总停止 , 启动控制主控 );

OUT( 启动控制主控 AND TN0<3600 , M1电机 );

OUT_T(启动控制主控, TC0 , k3900 );

OUT( 启动控制主控 AND  TN0 >= 600 AND TN0<3900 , M2电机 );

OUT( 启动控制主控 AND TN0 >= 1800 AND TN0<3900 , M3电机 );

网友H:
引用 网友E:
M1.0电机1M2.0电机2M3.0电机3I0.0启动...

有那么麻烦么!一段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H:
LD     启动

LPS

TON    T37, 1000

AW<    T37, 六分钟

=      M1

LRD

AW>    T37, 一分钟

=      M2

LRD

AW>    T37, 三分钟

=      M3

LPP

AW>    T37, 六分钟30s

R      启动, 1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样自学的,不过接触时间比楼主久。帮你整理下控制逻辑。...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M1.0电机1M2.0...

牛!

网友E:
方法很多,还可以读取系统时间进行比较运算,你喜欢哪种方式都可以

网友I:
按照最简单的起保停电路 就写出来了 , 很简单的时间顺序控制

网友J:
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