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10-12):
我买了一台二手台达B2伺服100W的,我进入手动模式,正反转都正常。我做了一个简单速度模式,就不正常了,我把接线和参数写在下面A4纸上,请问是我的接线和参数错了,还是伺服有问题?我在设置参数之前把P2—08设为10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才设置的参数,请各位大神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接线没有问题  参数设置的问题吧 恢复出厂设置齿轮比设置那么大干啥?不然把P1-09的数值调小再试试  手动模式试了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没有问题  参数设置的问题吧 恢复出厂设置齿轮比设置那么大干啥?不然把P1-09的数值调小再试试

160比10,就是16比1,太大了吗?多少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接线没有问题  参...

你这速度模式调了也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接线没有问题  参... 内容的回复!-------------------------正常就1:1试试 ,看看有么有效果

1比1  ,不对吧!参数里面有介绍:16比1是10000个脉冲转1圈,32比1是5000个脉冲转1圈,我们一般用其他牌子伺服都是大约5000或者10000个脉冲转圈这个样子,也就是分辨率。1比1还需要什么比值,好比减速机一样,你配个1比1的减速机,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z...

没看到B2的分辨率是16000  不过你这速度模式调整这个没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x...

手动模式正反转没问题  说明伺服是好的  还是好好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B:
台达就是他<此处内容被屏蔽>垃圾货

网友C:
搞好没有老哥 ,我这里有上次做项目的电路图

网友D:
速度控制,不用设置齿轮比

网友D:
楼主接线有错误,11接24v没有错误,但是14不能接0v,修改一下,

至于SP0和SP1等之类的,都接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 搞好没有老哥 ,我这里有上次做项目的电路图

没有,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