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直线搜索信号

楼主(2019-10-12):
机器人tcp上安装一个传感器,tcp做直线运动扫描4个工位(从左到右位a b c d)上有无工件,将扫描结果存储下来,比如:a c工位上有工件,b d工位上没有工件,则机器人扫描的结果是1010

各位师傅们有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A(2019-12-21):
不用searchL,直接走过去停留,有信号置1无信号置0就行了

网友B(2020-09-28):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B: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

网友C(2021-03-05):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E(2021-08-30):
引用 网友A:
不用searchL,直接走过去停留,有信号置1无信号置0就行了.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