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i重载中空旋转平台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9-10-12):
重载中空旋转平台使用说明书

如有需要请与我建立联系; 马武孟微信    Q781537701

YH系列产品使用说明书

A,

选型步骤

B,

根据工况,计算负载惯量,加速度根据转速,选定电机及减速比根据电机选择对应的旋转平台校核旋转平台的承载是否满足工况确定旋转平台型式及型

1.高刚性系列伺服旋转平台的转盘由一套精密交叉滚子轴承支撑,轴承中的滚子呈90 度交错排列,并且滚子直径略大于轴承内圈与外圈间的滚道尺寸,使得交叉滚子轴承的内外圈及滚子之间存在预紧力,由此轴承支撑的伺服旋转平台转盘能够承受径向、轴向、倾覆等各种力矩,其刚性是传统轴承的10 倍以上。

2.高旋转精度系列伺服旋转平台在组装完成后,以平台的交叉滚子轴承为旋转中心, 再次对转盘的外径,端面进行磨削,保证转盘的同轴度,端跳动等形位公差。

3.零间隙低磨损系列伺服旋转平台结构拥有凸轮预压力,能使得凸轮和滚子无间隙滚动摩擦提高精度。

4.选配零点开关和限位开关系列伺服旋转平台标配光电开关及感应片,另外可选配正负限位开关, 方便电气中的零点控制,简化机械设计流程。

特性

高精度

高刚性

无间隙

2        如有需要请与我建立联系; 马武孟微信    Q781537701

平台固定设计承载件连接设计与转盘相连接的承载件常见的结构形式有圆板型,方板型等,以圆板形为例,常见的连接设计如下:

A型(转盘凸台定位) B型(转盘内圆定位) C型(自由连接)

系列常见固定支撑形式是直接安装在支撑板面上,支撑板面设置穿线孔即可。

①凸轮具360°与滚子轴承2-7 微米预压啮合,曲线完美零背隙。

②超高精密研磨,滚子轴承滚动式运动、磨耗少、寿命长。

③浸泡式油箱,飞溅式润滑,高速无噪音.震动惯性少、能源消耗少。

④超高精度、定位准确、无累积误差。

⑤结构简单、紧凑、传动力矩大、弧面凸轮滚子驱动,故障率低。

安装的位罝环境,对凸轮传动装置的性能影响很大;需预先考虑检查,

可参考下列资料:

一、温度:

标准运转温度条件0-40 摄氏度,若无法在此标准范围内:请依照以下建议:

①0~-20℃时,润滑的冻结粘度高;润滑油须更换比指定粘度低的油料。

②40~-70℃ ,因润滑油的粘稠度会因高温产生稀化;影响回转润滑油膜润滑度,润滑油须

更换比指定粘度高的油料。(谮参考6-2 润滑油粘度对照表)

③70~100°C 时需特别申明订购,高温会造成凸轮驱动装置的膨胀卡死及油品过快氧化油封.

O 型环等提前老化;由原厂改用特殊耐热.耐高温设计及材质符合高溫的背隙预压值。

二、水气

当旋转平台长时处于潮湿环境时,会有生锈的迹象;特别是冷却水直接冲洗的场所.

此时为防止生锈影响性能.需先将冷却水与旋转平台隔离;轮、轴、凸缘面、固定面

等接合部分涂抹黄油.外面部分,特别是加工面再涂上长期能抗氧化的防锈油。(喷雾可

干式油膜防护剂)

性能及特点

性能及特点

3               如有需要请与我建立联系; 马武孟微信    Q781537701

三、尘埃

化学药粉、铁屑皆是, 旋转平台为高速且耐久磨耗少的设计,所以内部采用高抗氧

性及润滑性高的润滑油;而转动轴(输入/输出轴)装罝有高密闭,具有一股防护油封。

当尘埃过多时,为避免渗入;造成腐蚀生锈等对本体有害的问题,应加设有防护作用的

不锈纲或塑胶盖.定期清洁保养检修。

四、电流

机器运转中,不断的会有电流四处流动;当电流通过输出、输入轴时,使转面

(凸轮)与转动体滾子(轴承环)互相磨擦,产生微小接触,这种现象称为电触.当残余

电压在1 volt 以下,电流突然升高,也会产生电触;使转动中轴承滚动面受到电触,造成

凸轮曲线驱动面异常凸起或凹陷,会形成振动噪音,降低使用寿命。特别是大电流的自

动机构,连结旋转平台以外的接点,需在确实绝缘下运作。(防漏电接地线装罝)

a 本公司旋转平台组装后,通过性能检测、精度检猃合格后才出厂。

b 本公司旋转平台出厂时,选择适当润滑油加入后才出厂。

c 输出/输入轴、键、透气孔镙栓及安装面均涂装防锈油,使用塑胶袋包装,避免搬运中碰

撞受损。

d HP 旋转平台在吊运时,务必使用外壳专用的吊环吊运,不可直接使用旋转平台输入/

输出轴吊运,否则造成弯曲,不但会影响精度,也会缩短使闲寿命。

安装

滚子式凸轮机构与一般机械装置比起来诸多持点相异,为达到高精度;必须充分

了解YH 旋转平台使用特性与正确安装步骤,如果不正确安装会提早造成故障率,而无法

得到预期结果及期望使用寿命.滾子凸轮旋转平台故障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有90%是

因为不正确安装,使自动机构设备造成性能恶化;应认真依照标准安装步骤组装,可防

止大部份故障原因。

① 旋转平台设有注油孔.泄油孔和油镜孔为将来做定期保养用,选择安装基准面时;

应注意曰后定期保养的方便性。

②请特别注意!安装后须将注油孔缧栓更换成透气孔螺栓.如未更换,当分割器离速运转

油温升高,因热气无法泄出而产生热涨压力,油会从较弱点泄出而产生漏油。(如油封)

③安装时若要得到良好精确度:外壳、轴、固定缧丝孔及图面需确认是否正确.安装基准

面的平滑度.垂直度请详细检查,若有伤痕、毛刺、尘埃.残漆、需用油石或砂纸修整平滑、

干净后,再涂上薄黄油来防止生锈及伤痕, 然后再安装。请避免安装非指定基准面.

④与周边机械配合时,需注意校正输出/输入轴中心位置.

⑤若要有高精度,长寿命的旋转平台,安装时需锁紧牢靠;水平须平稳不可有震动产生。

如不正确安装,运转时产生惯性震动会影响本体精度寿命.

⑥输出/输入轴安装配合件时,以轻打入及滑配为主, 勿用铁锤重击,若重击时、凸轮面、

轴承会有损坏;请小心安装。绝对禁止重击,冲击。

凸轮传动装M 的润滑极为重要,它可减少传动部分的摩擦去除摩擦热:防高温过热磨耗。

凸轮传动装罝的寿命因磨耗而精度变差,因袋动使得寿命缩短,之间若无润滑时,短时间内

即会出现磨耗#即使有良好的润滑但粘度太低,温度一上升,动粘度会降低:因此不能得到油膜形

成的菝低动粘度.会让两面金属直接接触造成磨耗,影响机狨寿命;所以润滑油须特别选择适合其使

用条件。

润滑油选择

润滑剂一般分凝脂态、液态二种,根据环境的选择使用才能发挥效果.(转速100RPM 以下)

通常采用粘度规格680-460。选择时须注恵下列事项:

①因润滑油为矿物油添加扱压添加剂,所以油膜强度大:防锈须使用氧化安定性佳的润滑油,

②扱压添加剂是一种特殊的化合物,因各厂牌成分有所不同:因此绝对避免混合使用,以免

出厂及安装润滑和保养

4                 如有需要请与我建立联系; 马武孟微信    Q781537701

产生不良效果。

③润滑油的粘度因使用转速和荷重的大小不同会有差别,请慎重选择适合的油品。

④润滑油的粘度因使用环境温度而有不同,标准规格的凸轮传动装罝使用温度为0-40 摄氏度;

在此之外的溫度使用时须与生产厂洽商,重新设定合适的油品选择,甚至于不同的背隙机构.

补充润滑油方法

1.注油孔在外壳顶部侧面有预置通气螺丝,折下即可注油,液面的确认在油镜中心为准.

2.注油栓、液面、泄油,操作介面在选择时须事先指定,以免被机构覆盖防碍定期保养的方便设

计。

润滑油粘度:输入轴转速不固定时,以通高转速(Nmax)与最低转速(Nmian)的几何平均数为原则;

或以最常用迂回转数来决定润滑油的粘度.输入轴迂回转数刚好在欲变化粘度界限时,应使用较高

粘度油品.

提供下表作为参考:

润滑油更换注意事项

润滑油更换周期:

1 、第一次为运转500-1000 小时后,约2-4 个月。(每天以8 小时计算)若24 小时连续运转,应一

个月后立即第一次更换。

2、第二次为第一次更换后,每3000 小时(6 个月至1 年)更换。若24 小时连续运转,则至少3-6

个月更换一次。

3、若润滑油料为黄油类时,于2000-4000 小时适度补充即可。

4、更换润滑油时.请先确定润滑油是否干净:并将注油孔擦拭干净,避免水分及杂质进入。

5、因温升使油箱内部压力增高,造成机油外泄;应定期清理注油孔螺丝通气孔及检视油镜存油量,

立即补充润滑油,是不可忽略的定期保养管理动作.

定期保养与工站间隙调整

1、输入轴与输出轴的间隙(分度定位)会随着长时间连续运动磨耗而变大,须作定期检修调整

须原厂或受训检定合格技师。

2、不论使用的次数有多少,润滑油的发生变质,应定期更换,每半年或至少一年一次。

3、油量多会影响旋转平台运转,过少会产生磨耗或损坏;过多会造成温升及泄油,适量润滑

油为最佳状态,油镜一半。

4、定期保养补充或更换油料是不可避免的项目,设计上必须待别加以考虑.避免油孔被马达或机构

所遮盖.

马达回转数

N(RPM) 0-20 20-100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

粘度(CST、40X) >600 680-460 460-320 320-220 220-150 150-68

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