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两相和四相的不同

楼主(2019-10-12):
      两相步进电机在定子上只有2个绕组,4根引出线,一般整步步距角为1.8度,半步步距角为0.9度,驱动器只须通过 对两相绕组电流通断进行控制就可以了;而4相步进电机在定子上有四个绕组,8根引出线,整步为O.9度,半步为0.45度,驱动器需要对4个绕组进行控 制,电路的复杂性和成本都会增加。因此,一般两相步进电机配两相驱动器,需要更小的步距角时,可以采用细分驱动器。
      有些将两相4线和四相8线的步进电机通称为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也似乎只有两相的。这是因为,四相绕组两两并联 或串联后就成为两相绕组,四相电机就变成两相电机了,但串联或并联会使电机绕组电阻和电感成倍变化,电机运行性能也会有明显变化。一般来说,四相并联成两 相使用时,电机有较好的加速性能,高速力矩保持得好,但是电机电流会是四相时的2倍,发热较大,对驱动器输出能力的要求相应提高;而四相串联成两相使用 时,电机有较好的低速稳定性,噪声和发热较小,对驱动器要求不高 但是高速力矩损失较大。有些公司的驱动器全部安两相设计,四相步进电机必须改接成两相才能使用。以往,当8线步进电机严格标成四相时,自然会认为四相电机和两相驱动器不匹配,因此很多干脆将四相步进电机和两相步进电机均标成两相。“

网友A:
在市场上从来没有见过4相步进驱动器(不敢说没有),四相步进电机都是串/并联后当作两相电机来用。

串联电流指标不变,电压指标加倍,适合低速应用。并联电压指标不变,电流指标翻倍,适合高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