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数据格式显示怎样选

楼主(2019-10-12):
三菱3U的PLC传送字符到寄存器中,用PRO-face的屏对应寄存器地址显示出来,如果选用文本的格式,能显示出PLC的字符串吗?三菱PLC内只有用ascii码格式才能监控字符串,但是PRO-face的屏没有ascii码格式可选!

网友A:
你最好把PROFACE里面数据格式贴出来看看,里面有没有STRING数据格式?

网友B:
请教请教各位大神傅,关于PLC设置定时停机的问题

网友B:
请教请教各位大神傅,关于PLC设置定时停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