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段程序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12):
求教,这段程序什么意思,做MODBUS通讯中使用

      OPN   #DB_NO

      L     0

      T     LW     0

      L     #START_ADDR_BYT

      SLW   3

      T     LW     2

      L     W#16#FFFF

      T     LW    20

      L     #LEN

LP0:  T     LW     4

      L     LW    20

      L     DBB [LD 0]

      XOW

      T     LB    21

      L     8

LP1:  T     LW     6

      L     LW    20

      SRW   1

      A     L     21.0

      JCN   LP11

      XOW   W#16#A001

LP11: T     LW    20

      L     LW     6

      LOOP  LP1

      L     LD     0

      L     P#1.0

      +D

      T     LD     0

      L     LW     4

      LOOP  LP0

      L     LB    21

      T     #CRC_L

      L     LB    20

      T     #CRC_H

网友A:
计算CRC 校验码。

网友B:
建议楼主先看看编程手册上的例程,只不过将梯形图换成了STL指令而已,换汤不换药

网友C:
有专门的计算CRC的指令,需要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A(2020-03-25):
PLC实时污水不质数据采集,实时LED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