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HCA2与触摸屏

楼主(2019-10-12):
求助,禾川HCA2P,程序下载之后,选择永久保护,触摸屏该怎么跟PLC通讯,具体设置有知道的吗?触摸屏用信捷的

网友A:
首先找到信捷触摸屏通信手册,上面有各种类型PLC通信线制作及通信方法描述,如果没有就通过modbus协议也是可行的

网友B:
禾川PLC,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编程软件可以直接用三菱的GX WORKS,你们也就是说和三菱PLC的通讯协议是一样的。所以你如果在信捷触摸屏里面找不到禾川的通讯协议。可以用三菱的FX2N的试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永久保护 跟通讯没有关系  另外你买触摸屏触摸屏的时候没有送通讯线吗?

网友D(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E(2020-08-28):
直接用把电脑连PLC的USB转422的线连到触摸屏就能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