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三菱PLC通讯与PLC通讯(FX与Q系列)

楼主(2019-10-13):
三菱PLC与三菱PLC进行通讯或PLC与MODBUS通讯设备通讯怎么样才不用写程序?

我们做一个工程中常会用到系统与系统之间数据进行传输,为了方便使用及灵活的后期服务,我们可以使用PLC进行写梯形图及ST文本型的编程语言,但是后期维护与前期工作量太大。

现在工程中采用Q系列PLC或L系列PLC与FX系列PLC进行系统联接通讯使用DEA-CON模块达到数据交换功能。

首先将FX3U的通讯口RS485端口与DEA-CON的RS485端口CH2联起来,QPLC/LPLC通过网口或者串口与DEA-CON模块进行联接(这里可以选网口或RS485/RS232)接口CH1,

接线方法:

接线图

测试图片如下:(实验中是使用了两台FX3U的PLC)理论上可以支持到16台及32台,这里要取决于PLC模块。

接下来分别对PLC进行设定

FX3U设定为:专用协议7 O1 (采用FX232/485-BD都可以)

L/Q系列口串口设定为:(如果采用的串口需设定)MC4协议7 o1 (采用LJ71C24/QJ71C24都可以)

L/Q系列口网口设定为:(如果采用的网口联接需设定MC协议端口这里可以任写5022,注意打线色方框的地方。

以上PLC的设定就完成了

下面进行DEA-CON模块的设定:其实就是与上面PLC设定的参数一样,启功DEA配制工具如图:

1、进行设定DEA-CON模块:(选择PLC与PLC交换功能)

2、设定联接接的PLC通讯模块CH1与PLC设定的方法一样都是选择9600,7o1

3.设定Q/L系列PLC的串口(如果采用串口联接需要设定)与PLC设定为一样的参数19200,7O1

3-1.设定Q/L系列PLC的网口(如果采用网口联接需要设定)与PLC设定为一样的参数IP及端口号要与PLC一样,(注:如果没有经路由器那么要设定DEA模块的地址要与PLC在同一网段)

目前已经完成了PLC与DEA模块的通讯配制方法。

4.然后进行数据传输设定:

直接点击“增加行”填入所输入输出的元件地址:

这里根据工程中的需要进行设定。

 最后点“上传配置”传到DEA-CON模块中,运行就可以看到数据了,在L/QPLC中就可以直接调用FXPLC的数据了,或者FX中调用Q/LPLC中的数据数也可以了。就这样达到了0代码完成通讯。

本主题由 deaadmin 于 2019-9-9 22:06 解除高亮

网友A:
很不错的通信教程分享,感谢楼主热情分享,工控网欢迎多分享资料,欢迎常来!

网友:
学习了!等下尝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通信教程分享,感谢楼主热情分享,工控网欢迎多分...

楼主:
回复内容: 可以试试。。用这个方法写通讯5分钟可以写32个站通讯。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等下尝试下看看

网友C:
不错的文章分享,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可以试试。。用这个方法写通讯5分钟可以写3...

强力要求坛主把这篇文章设置为精贴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文章分享,感谢

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文章分享,感谢--...

网友E:
值得学习  ,很好的方法

网友F:
舍近求远,三菱本身就有简单CPU通讯,或者通信协议支持功能,再加个第三方模块,真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G:
感谢各位同行分享,教授知识

楼主:
这里是举例,如果你是采用三菱与西门子PLC通讯或者多个呢?一边如果是串口一边是网口,那么怎应该怎么去做更好?

引用 网友F:
舍近求远,三菱本身就有简单CPU通讯,或者通信协议支持...

网友H:
  感谢各位同行分享,教授知识 学习了

网友I:
给大佬点赞,向你学习。

网友J(2019-11-21):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K:
这个好,这个好,好好学习

网友L(2020-01-04):
感谢技术大拿的慷慨分享啊。

网友M(2020-03-04):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高手的手法应该不一般

楼主:
一般一般,有时间使用一些新方法也是好用的

网友N:
好模块,方便,打算搞一个!

网友L:
好东西硬货,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网友O(2020-05-12):
关注楼主的不写程序通讯方法

网友P:
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Q(2021-03-06):
原来还可以这么操作,DEA-CON模块怎么卖

网友R(2021-04-18):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收藏。

网友S(2021-07-20):
无锡专心智制工业级IOT-plus 边缘网管:ARM Cortex -A8 工业处理器 600MHz1GB内存,4GB 存储,支持RS232RS422RS485CANBUSRJ45,支持3G/4G/5G

网友T(2021-09-19):
感谢分享,这个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