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仪表用RS485modbusRTU通讯

楼主(2019-10-13):
优控触摸屏与一块电压表和一块电流表,仪表都是RS485通讯,A/B两线制,线路连接没问题,两方参数、波特率一致,就是连接不不上,求大神指点。

触摸屏型号

仪表协议

网友A:
通信其实不难,首先2线制接线要确保正确,+-要对应,还有就是参数设置也至关重要,你这种情况是一个主站2个从站,末端最好并联一个终端电阻,还有就是所有参数要设置一样,除了站地址不同。最好先用MODBUS调试助手先对两块仪表通信进行测试,正常以后再和触摸屏进行通信,也可以用调试助手监控一下触摸屏发送的数据,一步步仔细一点,不会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其实不难,首先2线制接线要确保正确,+-要对应,还...

谢谢您的指导!两块仪表和电脑能通信,发送指令也能应答,地址也分开了,就是触摸屏不知道怎么发送指令,电脑检测不到触摸屏的指令,而用触摸屏做从站和电脑通信业正常,就是做主站和仪表连接就没有反应,出现串口通信错误,应该是触摸屏没有发送出通信指令,用宏指令PUTCHARS发送仪表的读取命令也不行,折腾好几天了也没有弄好。

网友B:
485通讯分半双工和全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通信其实不难,首先2线...

那就好好研究一下触摸屏编程手册,你离成功已经很接近了,你先用电脑监控到触摸屏发送的数据之后再和仪表进行通信

网友C:
这种MODBUS RTU 485通讯很简单,建议应该还是找找基本原因,例如触摸屏串口485通讯COM口引脚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D:
这个触摸屏也用过  不过我是跟PLC通讯 驱动设置里面把类型和通讯参数设置好  两线制的接线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E:
遇见问题建议多看几遍说明书,各种情况多试几次,我的帖子中有一个串口调试神器,如果用的着的话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触摸屏也用过  不过我是跟PLC通讯 驱动设置里面...

我现在也改用用plc通信了,三菱2N带485,还是没有弄成功,好多也不太明白,根据仪表协议,请教一下,D8020为0C81,D10~D17为传送给仪表的数据,用RS命令,怎么总是链接错误。

不知道哪里错了,您有试验成功的例程吗。

网友F:
一般的话   你参数设置都一致  焊线没有错的话  那可能就是你从站地址错误    也就是你仪表所做的地址是错误的    所用的功能码是否正确   是读是写

网友G(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