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弱磁抖动厉害

楼主(2019-10-13):
遇到过现场有一直流电机空载运行无抖动,弱磁无抖动,一切正常,带上负载后运行正常,负载后弱磁调速电机抖动的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是电机的原因还是控制器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另外原来的控制器说是电机弱磁时,速度调道一定程度就调不上去了,后来修了说是能调上去了,电机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抖动厉害的同时,电机发热严重吗?初步分析感觉是电机高速的时候,输出力矩下降,造成电机驱动负载能力下降,导致电机有点“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出现。一般电机负载特性曲线就可以看出,随着速度增加,力矩逐渐减小。

网友B:
是不是弱磁弱的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