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5轴思路

楼主(2019-10-14):
以前工程用台达EH00T3控制四个伺服,现在要求再加一轴。

我想直接加一定位模块,可行吗?   EHT3+01PU

网友A:
可以的,加定位模块是可以实现的,还有就是主要本体扩展极限,只要不超过本体PLC扩展能力,是可以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加定位模块是可以实现的,还有就是主要本体扩展极...

谢谢楼上指点!

网友B(2019-12-13):
你们都不用AS228么,很简单实现啊

网友C(2021-02-24):
更换PLC成本高啊,还要重新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