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电主轴设备厂家分享修理电主轴正确方法

楼主(2019-10-14):
修理电主轴正确方法

1、电主轴与轴承外圈端面接触紧密,螺纹部分和端面的垂直度要求很高,可以通过接触检查。如果电主轴的接触率为80%,则端面可以搭接以满足垂直度要求。这项工作很重要。它的精度会影响磨床主轴的径向跳动,从而影响磨削工件的表面粗糙度。

2、轴承的清洗

轴承的清洗是保证正常工作和轴承的使用寿命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要用压缩空气吹回转轴承,由于刚性粒子在空气压缩会使滚道擦伤。

3、圆锥轴承或角接触球轴承必须注意轴承安装的方向,否则不能达到旋转精度的要求。在整个装配过程中,采用专用工具消除装配误差,保证装配质量。

4、轴承选型。

在孔的一致性误差和各轴承的外径小于0.002 ~ 0.003mm,保持0.004 ~ 0.008mm间隙和套筒内孔;保持0.0025 ~ 0.005mm间隙。在实际操作中,最好用拇指把轴承推到套筒中。过紧会引起轴承外圈变形,轴承温度升高,磨头刚度松动。

5、当套筒内孔变形和圆度太差或轴承松动时,可采用局部镀法进行补偿,然后按要求磨削,该方法也可应用于轴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