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组态王离散量延时报警怎么做?

楼主(2019-10-14):
第一次用组态王,数据采集用的国产的采集模块,想要实现开关量报警延时,信号稳定几秒后报警输出(类似液位开关,一直有误动作导致误报警)但是在组态王里没找到设置的地方??求助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
用了这个脚本延时20s后,有时候还是有误报警,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脚本的问题

网友A:
什么意思?你是想报警信号输出保持一定时间吗?比如保持时间5秒,搞不懂你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你是想报警信号输出保持一定时间吗?比如保持时...

如果信号1是报警的话,是想让信号为1保持到5秒后才报警,如果不到五秒不报警!

楼主:
延时报警.png我做了一个脚本,但是现场反馈说不稳定,还是有误报警。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没。

网友A:
感觉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很看不懂,能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