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62TI转发数据

楼主(2019-10-14):
请教下,昆仑通泰触摸屏能否通过 485口转发遵循MODBUS格式的数据?

楼主:
 父设备下添加了 【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是不是上位机可以使用03功能吗进行读取?

网友A:
485只是硬件接线方式,只要硬件接线正确,参数设置匹配,是可以进行通信的

网友B:
可以转发,完全没问题。

网友B(2020-08-20):
完全没问题

网友C(2021-05-14):
应该没有问题,之前做过ModbusTCP转发

楼主(2022-02-15):
肯定没问题。刚开始做,不会。现在是都熟悉了。